[求助] 在CTS做tree的过程中考虑hold

楼主(2017-10-30):
大家好:

有这么一个情况,我的时钟速度不是很快,setup比较好修,但是signoff要求的hold的time derate值是18%(set_timing_derate -min -late 1.18),而且insertion delay也是很大的(往下压的话很难了),这样就造成了我的hold violation很多,如果插buffer的话需要插入太多的buffer了,我的想法是怎么在做tree的时候考虑进行hold-driven的形式来做tree,setup比较容易fix,工艺是110nm,(虽然我觉得110nm下完全没必要搞个这么大的derate,但是老板就这么要求的,工具是innovus、encounter),先谢过各位了

网友:
没有这么做过。cts时连clock tree都没有,怎么去预判hold好坏啊,tree做完后对hold的影响是很难预料好坏的。如果你确定你的hold是因为tree导致的,那就对应调整Delay了。

网友:
你的电路最高工作频率多少? setup slack 一般多大?hold最大的violation是多大? 有这些信息才更好回答。不过一般这种标准的hold violation还是留到cts之后修比较好,插buffer多也没有办法,想要18%的hold derating就得付出代价

网友:
这个目前做不到的。你需要的并不是要在CTS期间修Hold,而是要判断在Clock Tree上修Hold和在Data Path上修哪个Cost更大。

网友:
为什么需要18%的derate?  如果这么大的derate,应该是对CTS过于没信心,而非data path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觉得一种办法是用standcell做一个Hold比较大的DFF macro,就是data端加delay cell,然后icc后知道timing hold violation在哪些DFF上,重新产生netlist(用这个macro去替换那些hold违规的DFF)。然后再次ic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