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rtuoso如何设置某个节点的初始电压值

楼主(2017-10-30):
如题,想设置一个反馈电路中某一节点的初始电压值,之后仿真观察该节点的电压变化,哪里能设置这个电压?谢谢

网友A(2019-04-08):
在ADE窗口选择Simulation->Convergence Aids->Initial Condition会弹出窗口
之后在原理图中选择想要有初始值的节点并在node voltage中输入初始电压,点击apply

网友(2021-11-02):
引用 网友A:
在ADE窗口选择Simulation->Convergence Aids->Initial Condition会弹出窗口
之后在原理图中选择想要有初始 ...

学习了

网友(2023-12-15):
很棒的回答

网友B(2024-01-30):
引用 网友A:
在ADE窗口选择Simulation->Convergence Aids->Initial Condition会弹出窗口
之后在原理图中选择想要有初始 ...

我按照你说的操作,仿真报错:无法收敛。该怎么解决呢?

网友A(2024-03-28):
引用 网友B:
我按照你说的操作,仿真报错:无法收敛。该怎么解决呢?

仿真无法收敛可能有多种原因:

1. 电路是个震荡电路,始终无法稳定,选择使用liberal或moderate而非conservative模式进行仿真。
2. 初始电压设置的有问题,造成了电路根本就无法在正常工作期间工作,请重新通过理论思考各初始电压之间是否有冲突的地方。
3. 仿真软件空间不足,请确认磁盘空间。
4. 电路使用了较为特殊的器件,造成了某些情形下的部分值存在突变情况,仿真器过不去,请增大仿真步长间隔,或换初始值尝试。
5. 电路部分节点存在既不接电源也不接地的悬空状态,这种节点如果较多,会造成仿真器压力极大,过不去。可以选择:1.为所有悬空节点设定初始值。2.所有悬空节点接一个极大的电阻到地。接地电阻可以自己手动加也可以在仿真设置里直接设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仿真无法收敛可能有多种原因:

1. 电路是个震荡电路,始终无法稳定,选择使用liberal或moderate而非cons ...

可以请问一下如何直接设置节点通过大电阻到地吗

网友(2025-07-25):
引用 网友A:

这个第一条,不收敛的时候难道不是应该提高仿真精度,尽量选择consetvative吗

网友(2025-09-29):
引用 网友C:
可以请问一下如何直接设置节点通过大电阻到地吗

大概位置是Simulation-Options-Analog