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资料] xapp1052

楼主(2017-10-30):
xilinx官网PCIe1052例子。Bus Master Performance Demonstration 。

网友(2017-12-13):
为了后人走pcie弯路,我说明一下1052的不足之处和注意点

1).1052用的是INTx中断,MEM模块偏移48h设置中断寄存器,可是驱动并没有对中断寄存器进行配置,缺少一个清理中断的过程,所以执行第一次DMA操作后会一直收到中断;
2).接口转换问题,1052是基于V5,V6,K7开发的,我应用在A7和Z7上存在着localink接口转AXIS接口,参考了前人的接口转化模块,但是trn_rrem_n在接口转换模块和RX模块定义不一样所以导致在执行DMA读时size=1DW没问题,>=2DW时报"FAIL";
3).数据存储问题,1052并没有对数据进行存储,只是在RX模块将拿到的32bit数据一次一次的与MEM传来的pattern寄存器期望数据进行比较产生data_error信号,项目应用过程中需要例化双口RAM进行数据存储,后续牵扯到的是时钟延迟问题,比如DMA写吧,发一个带32bit数据的写DMA TLP包要2个时钟,而从RAM中取一个32bit数据至少要3个时钟;
4).读完成包次序打乱情况,这是1052的固有BUG吧,前边在看博客和一篇论文说明了这个问题,我在vivado中debug抓信号发现TAG字段可以看出其乱序问题,实际测试TLP count=16时不存在这种乱序,后边测试了17,18都存在这种问题,如count=18时,后面几个包才会存在乱序,具体乱序情况如下:01-02-***-0e-11-0f-10-12
**********Noted by LIUWF 2017-12-18 12:20:46**********
修正1)点,1052用的还不是纯正的INTx中断,因为pcie核输出的assert_inta/b/c/d和deassert_inta/b/c/d并没有接入到用户模块
增加 4)点,这个乱序问题跟RCB(Read Completion Boundary)值有关系,可参考xilinx ug054:“pcie_7x_v3_3_pg054-7series-pcie”。。。具体乱序重排还没做,后续补充
补充 5)点,1052的驱动源文件中的.inf文件把“VEN_10EE&DEV_0007”修改为“VEN_10EE&DEV_7024”,不然打开上位机会报错,因为当时在pcie核中配置的设备ID是7024
**********Noted by LIUWF 2017-12-19 11:24:56**********
修正 4)点,ug054指明RCB默认是64B,昨晚上板中发现配置“1DW*16TLP”不会出现乱序,而配置“2DW*16TLP”会出现乱序,说明原先的想法“TLPcount<=16不会乱序”是错误的,超过64B就会乱序,而不是超过16TLP乱序**********Noted by LIUWF 2017-12-20 09:13:14**********
修正 4)点,昨晚上板又推翻了昨天的想法,在配置“3DW*16TLP” "32DW*16TLP" "32DW*32TLP"都未乱序,但是“32DW*64TLP”出现乱序,“32DW*128TLP”未乱序,另外,tag字段只用了低5位,每次计数从tag_01h到tag_1fh(31个TLP包)再往后就是调tag_00h到tag_1fh。。。Payload size越小越容易出现乱序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赞一个

网友(2018-08-30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楼主,你好,我想请教一下,在xapp1052中,当一笔Dma操作完成,发送中断(inta)时,当中断处理完后,在硬件设计中可以看到有清中断的过程,但为什么还会一直接收到中断,是由于驱动这边没有清中断吗?针对您提出的第一个问题,可以再说的具体点吗?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硬件侧看到的应该是置中断时序吧,硬件少发了清中断时序,所以驱动会一直读中断状态寄存器

网友:
感谢分享,可以到官网下载!

网友(2018-11-11):
非常感谢您的分享,谢谢!

网友:
好了,还是免费下载

网友(2020-01-15):
这个是64位传输的版本吗?

网友(2020-07-27):
非常好,终于下到了,多谢!

网友:
没必要用这个了,xapp这种xilinx也不会持续支持,没多大意思。建议用PCIe DMA/Bridge subsyste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