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信中几种速率的联系与区别

楼主(2017-10-30):
而香农定理的速率为信息速率,即比特速率。

网友(2018-10-24):
这只是一种调制方式吧

网友:
不是调制方式,这是有关最一般的结论,放之四海而皆准的。

网友(2018-11-30):
回复 楼主:

   不错的总结!

网友:
信息论的书上面就有,你们为什么不看书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