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在cshell中使用sed命令完成在特定行后添加 ' 字符

楼主(2017-10-31):
如题,在匹配的字符后添加 ’ 字符。sed -i '/match/a\  ' test.file
这个 ‘ 字符怎么才能转义呢?

网友:
你试试\'后者\\',应该是其中之一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这两种方式之前已经尝试了,都不可以的。

网友:
使用sed -i s/a/b/ file_name,如果a和b有'或者`,则不需要用' '来包住s/a/b/,但是需要加上'\'转义符。比如sed -i s/abc\'/abc/ a.sv,以此类推。\`或者\'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请试试以下的命令
sed '/\S\+/a'"'"''

写在脚本里面,在terminal上source, 应该可行

网友(2017-11-30):
@mba: ~/cat abc
aa bb dd
cc ee ff123
ab cdbbff 123
@mba: ~/sed "s/bb/&'/" abc
aa bb' dd
cc ee ff123
ab cdbb'ff 123