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编写脚本问题

楼主(2017-10-31):
请问,有没有谁会编写求阈值电压的程序啊,快速求出MOS管的阈值电压?程序高手帮帮忙吧!感激不尽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spectre仿真Id-Vg当Id=1e-07时的Vgs就是你的阈值电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这个对电源电压是何值没有要求是吗?只要电流达到那个值对应的电压就是阈值电压?

网友(2017-12-17):
这个脚本一般没法解决,可以run hspice 获取,或者通过工艺文件查询比如在hspice 写的sp file中
.print vth(mos1)$输出mos1器件的阈值电压

欢迎关注 公众号 icstudy 一起学习i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