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vado调用某些IP核的问题

楼主(2017-10-31):
我用vivado的IP catalog查找某些IP比如FEC的时候,搜到的IP核是灰色的,点击之后细节里说IP is disabled because it does not support the current part.我谷歌过这句提示但是没有找到相关的帖子,我想知道是不是因为没有IP相关的license所以不能调用这些IP?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两种可能:已经被放弃使用;不支持当前所选择的器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