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pcell QA

楼主(2017-10-31):
请问各位大神,怎么做pcell QA,pcell QA都check哪些东西?急急急

网友:
你是做PDK的吗,为什么check pcell?
主要包含:
pcell callback
pcell layout drc/lvs
pcell simulation netlis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看看它的pcell的callback有没有正常调用,例如mos 的width 最大为10um,假如 enter的是11um,会不会报错等等的,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获取callback中设定的width maximum是多少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你在cdf参数取一个比较大的值,比如说1,自动跳回的哪个值,就是callback的最大值呀。

网友C(2018-01-21):
传统的Pcell QA工具在验证LVS是否Correct 时,用户需要针对不同器件设置较多与连接性相关的参数才能达到LVS Clean,我们开发的Barde工具大大简化了该流程,用户仅需设置几个全局性的参数而无需关注具体Pcell器件具体内容即可达到LVS Clean。为达到该目标,我们有3项解决方案自动化程度比其它方案更高:
        Pcell连接性设置采用了全局P型、N型、Gate、Metal的4类Connect Layer自底向上顺序定义方法,针对任意器件的terminal都可以在layout上自动添加Pin,彻底解决了LVS连接性自动生成的难点。
        针对Pcell多个instance的P型衬底在layout端自动连接为一个节点,但是在schematic端需要人工设置节点来保证LVS clean的难点,提出了Isolate Layer或者Isolate Ring的全局性设置概念,用户只需要全局设置一个参数,就可以解决所有Pcell器件的衬底连接一致性难点。
        针对Pcell的仿真参数特别是MOS管的WPE等先进工艺需要用到的精细仿真参数,提出了Full Parameter QA的概念,工具可以自动比对MOS管所有仿真参数的callback函数计算结果与Calibre Code/PVS Code提取的仿真参数是否一致,大大提高了Pcell的Callback参数准确性验证。

除了以上3个创新点外,Barde工具还实现了传统Pcell QA工具没有实现的如下功能:
        实现了LVS Runset的自动QA,其中自动检查每个器件的Layer是否满足Must Exist和Non Exist对LVS器件提取至关重要,工具通过读取Layer Truth Table或者Layer Expression的输入全面检查LVS Runset的正确性。
        实现了RCX Runset的自动QA,可自动比对QRC, StarRC, Calibre XRC等工具提取的精度及误差,并给出统计分析报表,针对不同Structure的结果,给出了S/W等参数变化曲线图,帮助分析具体误差原因。

由于Barde工具在连接性处理的高度自动化,比传统的Pcell QA工具带来2大优势:
        针对Pcell的Simulation前后仿真操作,Barde工具可以全自动针对每个pcell器件的layout加入Pin节点信息,全自动加入仿真激励,并输出统计分析表格,大大减少了人工修改和添加layout节点的操作。
        针对带有典型Pcell器件的寄生参数提取QA,Barde工具可以全自动针对每个pcell器件加入Pin节点信息,全自动进行寄生参数提取和结果分析,大大减少了人工修改和添加layout节点的操作。

Barde工具在处理Finfet先进工艺中,相比传统工具具有如下2点优势:
        自动对Double Pattern的layer进行Lock Color操作,保证LVS Clean。
        自动对先进工艺的MOS等器件的衬底Layer进行特殊处理,保证LVS Clean。

综上,Barde工具相比传统的Pcell QA工具具有自动化程度高、检查项全面、准确性高和支持先进工艺特殊处理等多项优势。 barde工具 + scout工具组成了PDK全流程验证的平台,支持DRC Runset/ LVS Runset/ RCX Runset/ Pcell的全流程验证,是业界唯一提供PDK全流程验证的工具包。

网友(2022-02-15):
引用 网友C:
传统的Pcell QA工具在验证LVS是否Correct 时,用户需要针对不同器件设置较多与连接性相关的参数才能达到LVS ...

哪里有软件可以下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