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如何使运放的输出摆幅从-1V到4V

楼主(2017-10-31):
TSMC。18的工艺如何使运放的输出摆幅从-1V到4V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想产生非对称电源轨呢?
还是-1~4的怕5V device hold不住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终于有人回复我了,这是小弟最近在做的东西,主要困惑有:1、TSMC0.18um的工艺是否可以双电源供电?
2、如果可以,那么双电源是否可以设置为不对称?比如负电源是-1V,正电源是4V。
3、如果按照上面的电源设置方法,对于一般的输出级(classAB),3.3V的管子能耐得住压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1. 只要有DNW的option,就可以双电源供电;2. 电源当然可以设置成不对称的;
3. 3.3V device抗5V?电路可以仔细设计,使工作过程每个device都不breakdown,但是这样比较麻烦,我觉得你们还是设法加5V的device option吧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