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长BUMP的厂商

楼主(2017-10-31):
现有一款芯片,需要长凸点(BUMP),请问哪里可以长,谢谢!

网友(2018-05-03):
回复 楼主:

   fab或者封装厂

网友:
首先要看你的芯片工艺,多少纳米的,高端找fab,低端找封装厂,高端的TSMC肯定没有问题,SMIC要看具体的tech,封装厂基本上可以做28以上的,当然必需是大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