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大家帮忙看下这是 N-Well吗?

楼主(2017-10-31):
这是一个芯片的衬底层,红圈内标注的白色区域,是N-well吗?

白色区域位于两个数字模块的中间,主要是隔离作用。但是这个隔离区没有接触孔,也就是没有电位。大家帮忙看看,解释下。谢谢

网友:
对比左右两边数字电路pmos区域染色,这个区域是nwell的可能性极高。
个人感觉没有电位也能做隔离,只要够宽就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,跟旁边数字电路中的n-well的颜色相似。一般都是加上电位的,把噪声电流给抽走。没有电位,我是第一次遇到。会不会是其它的东西?比如 深槽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