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ystem verilog中怎么实现将某些monitor得到的值放到自己定义的log里面呢

楼主(2017-10-31):
写了个monitor,想把monitor出来的数据做一些处理后得到一份报告。发现不知道怎么将值打印到log里面去。。汗!

网友:
最简单的$display,$monitor也可以。

网友:
可以使用 `UVM_INFO
UVM macros 值得好好研究,使用
具体信息可以看看这个连接:

https://verificationacademy.com/ ... ge_defines-svh.html

网友:
可以用uvm macros
uvm_info

具体连接:
https://verificationacademy.com/ ... ge_defines-svh.html

楼主:
多谢多谢已经解决。用了uvm_info在test中做了些设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