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最基本的问题?关于vivado 烧写bit,bin,mcs的区别

楼主(2017-10-31):
一般用jtag进行在线调试的时候,应该是把生成的bit文件烧写进RAM中进行在线调试。
要把程序固化到fpga中的时候是把mcs文件烧写进fpga。
bin文件好像也是烧写进flash中。

以上我的理解对吗?今天要进行上板调试的时候突然发现竟然有三种格式的烧写文件。

网友:
1.bit是program到fpga中,掉电之后必须重新再program
2.mcs是burn到板子上的flash中去,上电后会自动program fpga。
bit+mcs基本上够用了。
3.bin是另外一种格式,可以参考xilinx的program 文档。到它的官方网站去搜下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您的回复,十分有用,解决了困扰我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