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各位前辈在做带隙基准是,跑DC温度仿真不收敛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01):
小白在做带补偿的带隙基准时,跑dc温度仿真时遇到如下的情况。请教各位是怎么解决的。多谢了。图1是错误的报告,图2是错误的波形.
图1

图2

网友A:
碰到过,应该是电路有简并点的缘故,重新设计启动电路就好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多谢前辈,您说的对的。之前没有加启动电路。。。。加了之后不动gmin也OK了。

网友:
多谢分享,也就是说通过跑DC 扫描,可以用来仿真BG是否有多个简并点~~

网友(2020-08-01):
小白想请问一下如何通过dc扫描来确定简并点?

网友B(2023-09-20):
引用 网友A:
碰到过,应该是电路有简并点的缘故,重新设计启动电路就好了。

如果单独仿BG没有问题。但是把BG加入整个电路进行仿真就出现了楼主这样的问题,是什么原因?

网友(2024-04-09):
引用 网友B:
如果单独仿BG没有问题。但是把BG加入整个电路进行仿真就出现了楼主这样的问题,是什么原因?
...

你好,有没有查到原因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