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luid Guard Ring

楼主(2017-11-01):
在IC616的Create中有一个Fluid Guard Ring的功能,有没有哪位大侠有用过?能说说怎么使用该功能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

网友:
要先安装。在CIW-tools-technology file manager - guard ring里面,自己定义各种ring对应的layer和参数,保存之后就可以用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这是怎么安装的?我们的内网也不能自己安装的,另外问问大侠,Fluid Guardring和Multipart Path区别大吗?那个更好用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已经可以用了,非诚感谢!

网友:
    那就好    fluid guard ring肯定比multi-path好用。昨天忘记说了,装这个需要root权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自己拷贝了一个工艺库,然后安装了可以使用。确实很好用,非常感谢你的指导!

网友(2017-12-26):
借问,这个是工艺库里面就含有的功能吗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工艺库是没有自带这个功能的,需要自己动手安装

网友C(2020-08-04):
您好,我用fluid guard-ring画的ring,总是会带一圈高光,是正常的么?还是安装的问题

网友(2021-06-25):
请问这个可以在不更改原PDK的前提下使用吗,copy了一个工艺库,安装上也能使用了,那我能不能把tf文件中的device定义拎出来,弄成pcell加载呢 但是试了下好像不行,可能是我方法不对,因为我不是很懂。

网友(2023-10-11)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我用fluid guard-ring画的ring,总是会带一圈高光,是正常的么?还是安装的问题 ...

换成其他非 mask layer 即可,或者直接修改 y0 的 display 方式。

网友D(2023-11-23):
引用 网友C:
您好,我用fluid guard-ring画的ring,总是会带一圈高光,是正常的么?还是安装的问题 ...

你好,请问你那个FGR高亮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遇到了,不知道怎么解决,如果可以的话,希望能告知一下,谢谢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请问你那个FGR高亮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遇到了,不知道怎么解决,如果可以的话,希望能告知一 ...

那个是y0层次,把所有层次打开就能看到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那个是y0层次,把所有层次打开就能看到了

把GR打散后所有层都能删除就这个删不掉有什么办法吗,选也选不中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把GR打散后所有层都能删除就这个删不掉有什么办法吗,选也选不中

在LSW窗口右键把这个勾选上就能看到y0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LSW窗口右键把这个勾选上就能看到y0了

好的,非常感谢!

网友(2024-05-09)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请问你那个FGR高亮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现在也遇到了,不知道怎么解决,如果可以的话,希望能告知一 ...

y0 在 fluid GR 中是一个 fluid shape,算是一个标识层,用来编辑 FGR 实例的,必须要有,但可以是任意非 mask layer。默认是 y0.

关于您的问题:
方法1:把 y0 改成显示不明显的层次。但有一个弊端,highlight 时,使用y0 也不会显示;
方法2:自己安装一个 FGR , 选择其他非 mask layer/ highlight layer 作为 fluid shape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自己拷贝了一个工艺库,然后安装了可以使用。确实很好用,非常感谢你的指导! ...

这个怎么安装,有教程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