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VADO关联UE或者NOTEPADD++都不能做到打开就是默认verilo吗?

楼主(2017-11-01):
如题所述,设置好这两个第三方编辑器中的一个之后,在VAVADO里面总是不能打开某个模块的时候就自动设置为verilog高亮。
比如在NOTEPADD++里面设置了默认语言,单独打开NOTE可以,但是在VIVADO里面调用还是不行,需要重新设置语言。
各位有办法吗???

网友(2019-11-27):
1.打开Vivado的设置窗口, Tools -> Setting  -> Text Editor. 在右边的 Text Editor 中设置 Current Editor,在其下拉选项中找到 Custom Editor 并选择该项。在弹出的Custom Editor Definition 窗口下面按照给定的格式填写 Notepad++.exe [file name] -l[line number]
2.通过 Vivado 打开 Verilog HDL 代码后,可以看见 Notepad++ 中的代码没有自动高亮而是普通文本颜色。只需将 Custom Editor Definition 中的 -l[line number] 删除。如:Notepad++.exe [file name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