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池的spice模型,求助

楼主(2017-11-01):
请问有没有一个电池的spice模型用于电池的充电仿真验证,可以模拟从涓流、恒流、恒压到充电终止的电池状态。

网友:
简单的模型: 内阻+1mF
复杂的模型如18650锂电池:Closed-Loop Compensation Design of a Synchronous
Switching Charger Using bq2472x/3x 里面有提到

网友:
用于电路仿真的话,一般用20m~50m左右的内阻,串连一个mf级别的电容就可以了,仿真涓流,恒流没问题,仿真充电截止也没问题,就是电池恒压的值会有过冲。所以一般恒压在电池端用几十uf的电容,带负载仿真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