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画layout时如何从圆形变成锯齿状

楼主(2017-11-01):
因为要画一种特殊的结构layout,本身在streamIn时就选择了snap to Grid,确保所有图形都在格点上,如果直接一点点切的话也可以变成锯齿状,请问大侠们在streamIn时是否有特殊的设置可以从圆形变成锯齿状,还是导入skill可以达到效果?请大家多多指教

网友:
没有看懂楼主的目的是什么?是要锯齿形吗?

网友:
可以把圆形的分辨率调低就出来了

网友(2018-12-10):
回复 楼主:
请问楼主,问题解决了没,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,求楼主指点一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