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求助]关于UVM数字验证的一些疑问

楼主(2017-11-01):
求教各位大神,我现在有个设计,要验证该设计的功能,但是,该设计的功能是要必须发送一连串的指令来验证,而且,还要创建很多TestCase来验证,那么,我的那些一条条指令是代表着一个sequence吗?如果,要连着发几条不同的指令,我该在哪个模块(driver还是agent)中实现?各位大神可以提一下意见,或者发一下资料给我看看吗?

网友:
标题

driver就是一个BFM模型,根据driver的行为粒度确定好transaction的内容,然后由sequence按照你想要的顺序随机化transaction,以后交给driver驱动就好。我觉着你没有搞清楚这些组件的作用,应该再补充一下理论知识

网友:
sequence 是产生指令的地方,可以随机化指令。
指令本身应该是transition定义的,也可以说是packet。 class packet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.
sequence 产生指令后 将packet 发送到sequencer. sequencer是确定不同指令之间的顺序,一般简单的测试环境可以直接沿用uvm_sequencer。
sequencer 确定好顺序,将packet 发送给driver. driver 在发送给你的DUT(设计模块)。

这是比较基本的测试环境。

建议你先看一些基础概念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 谢谢了,就是说sequencer是把一条条指令组合起来的?如果,要建立不同指令序列的Testcase的话,是不是就只要在每个Testcase里,override sequencer就行了?

网友:
sequence可以有多个,就是若干指令的组合;sequencer是调度sequence中事务的组件,不需要override,你只要不同的tc,调用对应的seq即可。这是对于简单的情况来说的,还要根据你自己的具体需要来具体设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那意思是,class packet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. 然后,例如,我需要发指令a,指令b,指令c,那么我是在sequence中用packet 例化a,b,c三条指令后,然后,再组合a->b->c,按这样的顺序发送到driver。我的理解对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