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关于带隙基准的启动电路的设计

楼主(2017-11-01):
做的一个带隙基准,温漂10ppm,SMIC18工艺,电源电压1.8V,苦于一直找不到启动电路的设计方法。搜到的唯一一本带隙的书对启动电路也是一笔带过
想请教下关于带隙基准电压源的启动电路的设计方法。
设计的基准如图

带隙基准源

带隙基准源

楼主:
左边启动电路

左边启动电路
回复 楼主:

这是我找到的一篇论文里的,左边下来的4个管子应该构成了一个启动电路吧,但是论文里没提这个电路。如果是启动电路那这4个管子都应该工作在什么区域呢?能做为启动电路的原理是什么呢?

网友:
Reply 2 # LYS013

该电路不工作。 缺少零件。
M3和M4构成一个高值电阻(两个MOSFET都有高L)。
M5和M6二极管是二极管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对的,M5,M6的接法为二极管接法,M3,4作为高值电阻,那如果需要作为一个启动电路的话那还缺少了哪些器件呢

网友:
Reply 4 # LYS013

这一切都取决于节点电压及其在PVT上的变化。
尝试连接NMOS作为开关,其漏极连接到VDD。 其门连接到M5的排水沟。 其源极与Op-Amp的负输入相连。 当BG启动时,NMOS开关不应有任何实际电流,除了一些漏电流(完全关闭)外。 调整它适合您的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