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ncverilog 毛刺 怎么在dump 波形时能把毛刺dump下来?加什么选项

楼主(2017-11-01):
ncverilog 毛刺 怎么在dump 波形时能把毛刺dump下来?加什么选项

网友:
如果你的FSDB文件中包含glitch,那么你需要设置环境变量NOVAS_FSDB_ENV_MAX_GLITCH_NUM为0(显示所有毛刺),同时在Verdi的nWave窗口中选择Display Glitch选项(preference界面),这样毛刺会自动的显示出来。我没有尝试过,只是查到的,你可以试试,可以看看novas的手册。这里是用的verdi工具来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