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用Calibre做DRC时出现错误

楼主(2017-11-01):
大家好,本人在用calibre2009作DRC时出现了这个错误,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

楼主:
我查看了它的drc文件说明,他说要用calibre2013,请教各位大佬是不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,如果确定是我再去重装calibre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 3381 行有錯 看能不能解  , 如果是語法不相容 , 那就只能更新版本了

网友:
看下是不是有include/xxx/   的路径不对

网友:
你要看看你的rule路径有没错。

网友:
应该是DRC 3381行 NWi 语句问题!

网友:
应该是rule中NWi的定义问题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DRC文件规则里貌似不需要include别的文件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您好,您说的rules路径指的是什么

网友:
calibre -E debug xxx.drc
然后看下刚才那一行的NWi 的定义

网友:
不是版本问题,应该是3381行NWi,的定义问题,可以在drc 文件中trace 下,看看NWi在前面的定义

网友(2021-05-15):
怎么解决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