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redhawk中 关键词:FREQUENCY的定义方法和使用(.GSR关键词)

楼主(2017-11-02):
最近在研究如何利用redhawk分析IR
先谢谢站内大神们分享的资料

在学习资料的时候有个问题:

gsr文件中, FREQUENCY这个关键字:
在manual文件中定义的: FREQUENCY是the lowest frequency that includes a majority of the power consumption on the chip. More, specifically, for a design in which there are several frequency that consume significant power, the frequency to be specified is the freq for which less than 10% of the chip power is consumed at lower frequency.

对于我的困难是,有点不理解为什么freq的定义会是一个比较低的freq值,而且这个freq的值到底是用在哪个计算里面的,因为按照manual文件中说的,所有的instance的频率会用STA文件中的定义来下,如果没有STA文件要去定义clock root。如果是STA没有cover住的instance,是需要用另一个关键词:FREQ_OF_MISSING_INSTANCES 来定义这些cell的freq。    那我的FREQENCY这个关键词又有什么用呢?

求大神么帮忙看看这个问题~~~~谢谢

网友:
这个是指没有被你读进去的sdc capture到的register的频率,一般是test的逻辑。 所以你设置个50 100 就够了

网友:
看你怎么用的了,如果你用CLOCK ROOT去定义,那么freq是被定义在没被clock覆盖到的cell上的。
如果你是用转换过后的。timing文件去定义,那么freq也是指还没被该文件定义的cell

网友(2019-08-10):
找一些lab,多尝试几次

网友A(2019-11-29):
同问FREQ 和 FREQ_OF_MISSING_INSTANCE到底有什么不同??

网友(2023-02-01):
引用 网友A:
同问FREQ 和 FREQ_OF_MISSING_INSTANCE到底有什么不同??

大哥 现在弄懂这两个区别了吗

网友(2023-10-17):
太深奥了

网友(2025-07-23):
是什么区别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