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电荷泵的带载能力是不是很差,如果要驱动一个放大器,是不是boost dc—dc,会好一点?

楼主(2017-11-02):
rt,路过的大神们,求求你们了。

网友:
大部分CP都是开环的,没有反馈环路来稳定输出电压,当然等效输出电阻会比较大;
至于是用闭环的系统,还是设法控制amplifier的PSRR,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;

网友:
电荷泵带载能力比不过DCDC,驱动普通放大器可以用电荷泵,驱动功率放大器可能就不行。

关键看放大器需求电流,而电荷泵能提供多大电流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我是想用电荷泵给放大器vdd供电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,瞬态的时候能到1.8v供电,但是ac仿真时,放大器的增益几乎为零,不能工作了,这是为什么啊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我是想用电荷泵给放大器vdd供电,但是现在的问题是,瞬态的时候能到1.8v供电,但是ac仿真时,放大器的增益几乎为零,不能工作了,这是为什么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瞬态的时候能到1.8v供电
能正常供电,指的是你的放大器工作情况下(会拉电流),Charge pump的VDD应该是保持1.8V左右,正负几百mV的偏差也能接受

  你运放增益为0了,你需要检查你的运放的直流工作点,也就是你运放是否正常工作

最好找个懂得帮你现场调一调

网友(2017-12-03):
设法控制amplifier的PSRR,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