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nnovus 、encounter hierarchy flow中一个问题求助

楼主(2017-11-02):
hi 大家好:

最近在学习innovus的partition flow,有个问题:在user guide上讲,在insertPtnFeedthrough时,要将clock net、high-fanout nets排出在外,否则可能会造成timing上的问题,那么问题来了,如果我再在insert partition feedthrough时将clock net、high-fanout nets排出在外了,然后再assignPtnPin、checkPinAssignment时工具会报告这些nets处于unplaced的状态,而且这些pins就处在partition的最左下角的地方,对于这些pins应该不能就这么算了吧?需要怎么处理这些pins呢?

网友:
好问题,我们插feedthru 只处理fanout 为1的net。 对于HFN 和clock net, 手动摆pin。

楼主(2017-12-21):
回复 网友A:

好的,谢谢回答,顺便再问一个问题,在执行insertPtnFeedthrough -useShortName -reduceAddedPort -routeBased -noBuffer之后,发现很多的ptn pins不在fence的边界上而是在ptn内部了,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我用legalizePin -moveFixedPin也没有用,请问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。

楼主:
由log可知,有很多的ptn pins没有摆在fence边界上,而是摆在了ptn 内部变成了第一个图中的internal pins。但是legalizePin也没有办法,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,还是innovus太low了?

网友B(2019-11-05):
楼主你好,我想问一下,在做partition设计的时候,如何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Modlue做进同一个partition 中?

楼主(2021-09-16)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我想问一下,在做partition设计的时候,如何将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Modlue做进同一个partition 中 ...

createLogicHierchy了解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