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vado综合成lut而不是mux

楼主(2017-11-02):
我用vivado写了个最简单的assign q2= c ? a : b;,为什么最后用了lut而没用mux啊,有大神知道为什么吗

网友:
这个只需要一个3输入的lut就足够。 如果a,b都是5bit,这个程序q2=c? (^b) : (&a),就一定会用到mux,因为一个lut搞不定了。
• F7AMUX: Used to generate seven input functions from LUTs A and B
• F7BMUX: Used to generate seven input functions from LUTs C and D
• F8MUX: Used to combine all LUTs to generate eight input function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