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vivado 差分信号 引脚的约束

楼主(2017-11-02):
关于差分信号的约束。

1.差分时钟信号的约束,作为一个主时钟,对其进行约束时,都是只约束一个信号,往往是clkp信号,而不是clkn信号。

2.差分数据信号的约束,在进行引脚分配时,往往只是分配差分数据信号中的一个,往往是txp,rxp,而不是rxn,rxp.

我的疑问就是,就拿引脚的分配来说,差分信号分配引脚,只约束一个,另一个怎么办呢?系统是怎么找到的,并约束上,这简直太诡异了。

网友:
前排、刘明,等大神答复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回复,自己一个人搞fpga好寂寞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应该是软件对时钟有特殊处理的,不必在乎这些细节。

网友:
xilinx器件的p和n是一一对应的,约束p之后,vivado可以自动找到n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十分感谢,很有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谢谢您的回答。

网友:
ALTERA 只需要约p, xilinx需要同时约p, N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谢谢您的回答,很有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