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为什么要添加dummy devices呀 有什么特别的用处吗在做layout的时候

楼主(2017-11-03):
今天看见有说添加dummy devices之后使与周围的环境相同,是什么意思呀,为什么添加之后能与周围环境相同呢

网友:
製程如果飄移時只會影響到dummy device,對真正的使用到的device才不會造成影響

网友:
建议找个工艺相关的书籍看看

网友:
电阻电容做dumy时可以保证器件的环境一致,保证可是速度,减小相对误差。差分输入mos管做dumy要考虑SA/SA的大小,保证Id变化一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