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PGA验证时序问题

楼主(2017-11-03):
一颗典型的SOC芯片进行FPGA验证,问题总结描述如下:在ucf文件中:
NET "GPIO0_PAD"
... ...
//指定引脚
NET "GPIO1_PAD"
... ...

.
.
NET "GPIO0_PAD"     PULLUP      ;
NET "GPIO1_PAD"     PULLUP      ;
.
.
NET "Clk48MIN" TNM_NET = "Clk48MIN";
TIMESPEC "TS_Clk48MIN" = PERIOD "Clk48MIN" 20.833 ns HIGH 50.00%;

.
.
.
ucf文件仅指定了引脚和约束了时钟,因本设计芯片内部时钟较多,包括不同的时钟源和不同的时钟频率。

问题:
只要代码有小幅改动(对设计毫无影响),就会导致生成的bit文件(mcs文件)不能在FPGA环境上正常运行,
大概是什么原因?
是否有特别的warning需要注意?
除了时钟外是否需要其他约束?

楼主:
之前也做过FPGA验证,但是时钟单一,所以只要对时钟进行简单的约束,验证起来就没有问题;
所以猜测这次FPGA验证总是出现问题应该和多时钟方案有关,但是不知如何处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