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ompile-ultra 说授权没找到如何解决

楼主(2017-11-03):
如图,无法运行compile-ultra,可以运行compile。说是not licensed to 'compile-ultra' feature
目前design compiler,ic compiler,vcs都可以正常启动。

楼主:
已经解决,在synopsys.src里加上DC-Ultra-Features,重新制作license,就可以了,目前scl是11.10版本,DC使用的是2015版本,没有问题。之前错误原因就是没有feature,和版本没有任何联系。

网友:
原来如此,好帖。记一下笔记。

网友:
请问synopsys.src这个是你的环境配置文件么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Could you please help how to add the feature in, I have Synopsys.src, but so far not successful?
Many thank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