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千兆以太网的PCS层数据对齐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03):
最近在研究千兆以太网的IEEE 802.3协议(GMII)。 对于为什么需要数据对齐,本人的理解是:在数据长距离传输时由于将时钟提取出来,所以在恢复时钟时需要对齐,但文档里所有位置都用的偶数对齐。这一点不太理解,奇数对齐不可以吗?

楼主:
在进行GMII的数据传输时,PCS层使用了8B/10B的编码方式,并将MAC帧封装起来。所以就需要给这个封装过的包添加包头和包尾,以及在没有数据时传输IDLE,由于PMA上的信号是持续不断传输等原因,所以需要添加IDLE信号。
为了识别这些信号引入了ordered sets和comma术语,所以对齐简单理解就是为了找每条命令的命令头。如果不对齐的话,便无法decode其中的控制数据。至于为什么是偶数对齐,IEEE 802.3上是这么规定的。第一个location用于reset, power on。
哪位大神指点一下。

网友(2022-03-27):
你好,同在研究以太网,能不能加个微信聊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