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综合后的网表 能不能下载在FPGA中,需要与FPGA相关的库文件么 ?

楼主(2017-11-03):
DC综合后的网表 能不能下载在FPGA中,需要与FPGA相关的库文件么 ?

网友:
不可以,请用synplify

网友:
1. 如同ASIC設計, 若要使用DC的話, 也必須要帶入對應的單元庫. 例如要帶入Xilinx的Virtex7器件, Altera的Max10器件等等. 當然, 前提是Xilinx與Altera有為Synopsis DC製作對應的.db檔
2. 一般來說, 做FPGA設計, 通常都是直接使用Xilinx/Altera等FPGA器件廠商所提供的綜合工具, 而這些工具已經整合在Vivado或Quartus當中了. 或者使用第三方的FPGA綜合工具, 例如: Synopsys的Synpplify. 比較少直接使用DC來做FPGA綜合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