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中引用CELL时,Halo是什么?感谢

楼主(2017-11-03):
麻烦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Halo是什么呗?多谢,我查手册Halo turns on or off the ability to define halo blockages for the instance.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,翻译为阻塞能力?

网友:
顶一下,哪位大侠能解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么眼熟的ID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好眼熟

网友:
添加block层的吧

网友(2018-07-27):
同问楼主的问题,有知道的吗?

网友:
可以添加block layer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哈哈,真心细,这个功能好,屏蔽布局布线

网友:
有人用过吗,具体怎么用?

网友(2020-12-08):
帮顶一下,希望有大佬看到可以回答下

网友:
我也想知道,通过halo可以选择加入器件的层吗?比如我希望只有金属层,通过设置可以实现吗?

网友:
halo是用在自动布局布线上的吗,除了自动布局布线外是不是就没用了。求解答,感谢。

网友C:
看到一种解释,感觉加了halo就是加了一个keep out隔离……所以并不可以用来只选择金属层

网友(2021-03-19):
引用 网友C:
看到一种解释,感觉加了halo就是加了一个keep out隔离……所以并不可以用来只选择金属层
...

终于看到一个说的靠谱的。。。
这个block halo 是给macro加的,相当于icc2的keepout margin
功能是防止place的时候把除了inv/buffer以外的logical cell放到halo里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