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运放的建立过程

楼主(2017-11-03):
对于运放的建立过程,目前我看到有两种分析,但大不相同:
对于阶跃输入信号Vin,首先进入SR阶段,然后再以指数变化。
现在的分歧点在,何时进入指数阶段?
1、当输入Vin(t)<1.414*Vdsat(Vdsat为平衡态时,输入对管的过驱动电压)
2、在数据转换器一书中描述的,Vin<SR*tao(tao=1/2*pi*Ft,Ft为运放的增益贷款积)

(1)的分析很好理解;(2)的分析应该是近似,但不知为何能如此?

另外,两者是否可以统一起来?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请大神不吝赐教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我猜是 1.414Vod ≈ (C/gm)*(I/C) =gm/I ,只有部分运放符合。根据沟道长度vod是在gm/I和gm/2I之间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