跪求解决方法(siwave对pcb仿真)

楼主(2017-11-03):
最近打算做pcb的emc仿真。已经设计一个方案:allegro+siwave+ansoftlinks。但是用较高版本allegro(16.5以上)没有找到对应ansoftlinks。低版本allegro(16.2以下)资源又苦于找不到。请问怎么解决PS:LZ系统win7(64位)

网友:
siwave 直接可以与HFSS连接,或siwave也可以EMC仿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打算仿pcb板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