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用calibre抽取寄生参数时,生成的网表pin的名字怎样和schematic保持一致?

楼主(2017-11-03):
求助大神,如何设置pex option,可以让生成的网表的pin同schematic一致(大小写),先谢过了。

楼主:
没有人有同样的困惑吗?

网友A:
不可能一致,你schematic用大写,layout 用小写。
我只能说在LVS里有option忽略大小写的开关。
tool 怎么可能会去改你的pin name 呢?

楼主(2019-05-25)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一致,你schematic用大写,layout 用小写。
我只能说在LVS里有option忽略大小写的开关。
tool 怎么可 ...

你可能理解错了。我的意思是抽后仿产生的netlist

网友B(2023-08-27):
呜呜 解决了吗

网友C(2023-12-07):
引用 网友B:
呜呜 解决了吗

你好,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好,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

LVS/PEX.comfile的这几行这样设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