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【求助】 Cadence里面怎么把schematic导出为Verilog结构级网表?

楼主(2017-11-03):
Cadence里面怎么把schematic导出为Verilog结构级网表?
有没有详细的教程可以用?

网友:
你是打算直接用schematic来产生行为级的代码吗?
这个只有等AI成熟以后了

网友:
提供一个思路,可以用schematic model generator,不过貌似还是要自己搭模型,cadence里有PLL,ADC的例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我说了是结构级的网表。就是表示各个单元是如何连接的那种。

网友(2022-01-12):
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??我现在同样不会了

网友B(2023-06-28):
https://www.renrendoc.com/paper/ ... QppmL3GN@Z2lClv9aFo 找到一篇文档,还没空测试,有空小伙伴可以去测试一下,记得回来讨论一下心得。

网友(2023-08-23)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renrendoc.com/paper/206000639.html?aggId=fIWGQppmL3GN@Z2lClv9aFo 找到一篇文档,还没空测 ...

网友(2024-06-20)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www.renrendoc.com/paper/206000639.html?aggId=fIWGQppmL3GN@Z2lClv9aFo 找到一篇文档,还没空测 ...

很有用,谢谢分享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