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遇到一个define的问题请教一下大神们

楼主(2017-11-03):
在tb的def.svh文件里面define 一个rtl路径的一部分,带参数的。如下`define LA(a)      tb.core.rtl``a``_sub
`define MT             8
`define MN             4

top.sv 里面的定义
wire    a[31:0];
for(genvar i=0;i<`MT;i=i+1)
begin

    for(genvar m=0;m<`MN;m=m+1)
          begin
            assign a[m+8*i] = LA(m).data[0];
          end
end

这样子写会报出m识别成一个字符的语法错。rtla is synax error 之类的。
想知道这个define的定义错在哪里了。。还是genvar的使用不对?

网友:
assign a[m+8*i] = `LA(m).data[0]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