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adence IC615如何将背景改为白色

楼主(2017-11-04):
Cadence 中如何将黑色的背景改为白色,在哪里设置,请大神们指教,谢谢!

网友:
你是要电路图的截图是白色背景吗,那可以把截图反色

网友A:
如果你只是想截图,可以在file——export image里面设置,导出白色背景的电路图。

网友B:
回复 楼主:
可以参考manual
如果画图的时候是白色可以这样改(一般没人习惯画图的时候白色吧
xrdb -query > ~/black
修改这个black文件
Opus.editorBackground: white

xrdb -load ~/black

网友(2018-01-15):
4楼很厉害啊

网友(2024-01-09):
引用 网友B:
回复 楼主:
可以参考manual
如果画图的时候是白色可以这样改(一般没人习惯画图的时候白色吧 ...

大佬   我使用的是618   没找到你说的这个文件     请教一下  具体应该怎么操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如果你只是想截图,可以在file——export image里面设置,导出白色背景的电路图。 ...

那导出的文件怎样在WIN系统下面打开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