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模拟基带电路需要考虑IIP3么

楼主(2017-11-04):
LPF+PGA的结构,假设电源电压是1V,也就是10dBm,基带的PGA35dB增益,那么1dB压缩点一定小于-25dB,IIP3比1dB压缩点高个10dB,假设前面的射频前端有50dB增益,用级联公式一推上去,那IIP3不是直接-65dB了么。还有IIP3低书上说最直接的后果是如果有两个频率w1,w2使得2w1-w2=w0时会污染信号,那么由于LNA有选通特性,in-band和out of-band的信号是不是要单独考虑各自的IIP3呢。
rt,谢谢了

网友:
你的考虑是正确的,所以RF增益基本上也不会这么高。
如果输入信号小,比如sensitivity case,更注重噪声性能;如果输入信号大,需要注意线性度时,前面RF的增益会降。
不过如果线性度要求高,只用1V做是比较痛苦的。

In-band和Out-of-band通常在Filter里面是差别比较大的,LNA一般来说不会太窄的。

LPF+PGA的结构,假设电源电压是1V,也就是10dBm,基带的PGA35dB增益,那么1dB压缩点一定小于-25dB,IIP3比1dB压缩点高个10dB,假设前面的射频前端有50dB增益,用级联公式一推上去,那IIP3不是直接-65dB了么。还有IIP3低书上说最直接的后果是如果有两个频率w1,w2使得2w1-w2=w0时会污染信号,那么由于LNA有选通特性,in-band和out of-band的信号是不是要单独考虑各自的IIP3呢。
引用 楼主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