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分數型PLL 除法器相關問題詢問

楼主(2017-11-04):
最近在做分數型PLL  但是一直鎖不住  在這邊推論原因應該是除頻器(Divider)的問題
但是一直找不到原因  所以上來求助大神  希望能解惑

使用上分數型除數整數N=5

而SDM採用的架構為Mesh 1-1-1的架構

所以除數範圍為2~9

因為一直無法鎖住所以嘗試了幾種不同架構的除法器

而架構圖如下

上面的使用原則就是

OUTPUT用AND邏輯閘去做選擇要除23 除4567或除89

但最後都會鎖不住  模擬的Vctrl如下

在設計的時候希望Vctrl鎖定在0.68V

而每次在快要鎖住時都會失鎖

而最後都是在除完8時會發生錯誤

像是希望他除8但是卻是除7甚至除6的波型

希望各位能給點意見

謝謝

网友:
应该是数字或divider出问题了。可以单独仿下这部分电路。请问你可以写简体中文吗?

网友:
可能是mux切换时带来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