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果一个MOS管的M值不是1,在版图上该如何画呢?

楼主(2017-11-05):
新人学习画版图,遇到一个电路中一个管子的M为4,按照M的含义在版图上并联了四个管子,但是lvs报错,这个M值在版图上该怎么体现呢?

网友:
M 就是有多少个管子啊 也就是并联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除了M=4 有没有finger=?

网友(2018-01-31):
四个管子并排摆放GSD接在一起

网友A:
    有些 select 会把mos merger 要去看 calibre command 内选项吧  .
有些 只看 total width

网友:
楼上正解

网友:
你的finger有没有写的不是1,如果有就是你画的还有问题,如果你的finger是1,那就可能是LVS文件写的有问题,识别不出来,你可以选择拆开画,就是面积大了一点,不能合并了。

网友(2025-11-11):
引用 网友A:
有些 select 会把mos merger 要去看 calibre command 内选项吧  .
有些 只看 total width ...

请问具体在哪里修改,小白找不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