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各位大侠,stdcell名称中一大堆数字字母怎么理解,比如:CKMUX2D1BWP7T40P140HVT

楼主(2017-11-05):
求助各位大侠,stdcell名称中一大堆数字字母怎么理解,比如:CKMUX2D1BWP7T40P140HVT。万谢!

网友:
mark ,我也学习下,不过,工艺库release 的时候,有pdf文件的,看看就知道了。

楼主:
回复 2# y23angchen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工艺库的pdf文件?

网友:
一般都是驅動能力大少, 然後可能是metal的層數, 以及工藝的參數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