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mithdg.ael line 7843, column 12是什么错误,怎样解决

楼主(2017-11-05):
]我在用smith圆图匹配的时候,打开圆图会有报错(smithdg.ael line 7843, column 12),不知道是神马意思,请大神指教

网友(2018-03-29):
你好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碰到这个

网友(2018-05-11):
请问楼上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18-07-19):
楼上解决了吗,求告知方法;谢谢

网友:
我也遇到了,请问怎么解决的呀

网友(2018-08-19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想问下你怎么解决的,求告知;卡死在这里了啊 啊啊啊

网友B(2018-10-27):
ADS2017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(smithdg.ael line 7843, column 12)
cannot match parameter types

解决办法:看看Zg和ZL这两项后面有没有单位"Ohm"

EETOP新手,好像不能发图片,只能这样表达出来了,希望能对遇到这个问题的学习者有点帮助...

网友:
解决了吗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好像是Zg和ZL没有设置单位导致的,设置后可以进行下去了

网友(2018-12-04):
感谢,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,设置好单位就能用了

网友(2019-02-07):
8#楼正解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已解决,多谢

网友(2020-03-12):
感谢8楼,已经解决

网友(2020-06-03):
引用 网友B:
ADS2017也遇到这个问题了
(smithdg.ael line 7843, column 12)
cannot match parameter types

十分感谢~~·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