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求助]关于数字版图时遇到的一个小问题

楼主(2017-11-06):
如上图中,我用ICC做后端时,ICC把与门当做clock gate来分析,而且,把时钟的下降沿作为Launch Clock,把时钟的上升沿作为Capture Clock,所以在分析Hold时序时,就会出现差不多半个时钟周期的slack violation,请问一下,这样的路径我应该怎么去约束它啊?

网友:
综合的时候没有指定icg cell 吧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    请问一下如何指定啊?DFF和与门之间有逻辑,麻烦你指导一下我吧,谢谢

网友:
   dc里用set_clock_gating_style约束需要使用的ic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试了,但是,DC并没有把那个与门综合成门控,请问你还有别的建议吗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