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享一个C家比较全的licen$e吧,应该可以用,不过要想办法解决lmhostid的问题

楼主(2017-11-06):
我还没搞定hostid的问题,欢迎大家指导

楼主:
以下是对应工具版本,仅供学习交流,不得用于商业目的

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#
#
# Product Id  : 12141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Design Framework Integrator's Toolki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214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06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Simulation Environm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2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lotVer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93.04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106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Schematic VHDL Interfac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210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LEAPFROG-CV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2.7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2]
#
# Product Id  : 2140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Schematic Editor Verilog(R) Interfac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214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LEAPFROG-CV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2.7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356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cisive Formal Verifi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cisive_Desktop_Manager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P2C_Methodology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Formal_Verifier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501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Simulation Analysis Environment (SimVision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4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6262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cisive Functional Safety Simul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cisive_Safety_Simulator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10]
#
# Product Id  : 265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erifault(R)-XL simul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erifa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76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Schematic Editor HSPICE Interfac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27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65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cisive Enterprise Simulator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ERILOG-XL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Verif_Environ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Desktop_Manager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P2C_Methodology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Specman_interactive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Enterprise_Simulator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66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Enterprise Simulator - XL Interface for MTI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MTI_Opt_Incisive_Specman_Sim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67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Enterprise Simulator - XL Interface for VCS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CS_Opt_Incisive_Specman_Sim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71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Digital Mixed Signal Option to IES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Digital_Mixed_Signal_Option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85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cisive Advanced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erformance_Option_To_Incisive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86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cisive Low-Power Simulatio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Low_Power_Simulation_Option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29862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dago Embedded Software Debug App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DNS_ESW_DBG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dago_ESW_DBG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3002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Digital Implementa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Encounter_C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Virtuoso_Digital_Implem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3210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Analog Oasis Run-Time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OASIS_Simulation_Interface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32101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OASIS for RFD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OASIS_RFDE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3276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Analog HSPICE Interface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3276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3215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3358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RelXper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RELXPE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35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Spectre Characterization Simulato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pectre_char_opt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10]
#
# Product Id  : 365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Dracula(R)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3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000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AMS Designer Environm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MS_environment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002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AMS Designer with Flexible Analog Simula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MS_Designer_Link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003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AMS Designer Verificatio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MS_Designer_Verification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0520,  [Version: 4.9]
# Product Name: Dracula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Suit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36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DRACLV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DRACER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2]
#   Feature: DRACLP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DRACP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DRACDIS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DRAC3LV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DRAC3DRC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DRAC3CO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DRAC2CO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Distributed_Dracula_Option      [Version:   4.9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
# Product Id  : 71520,  [Version: 4.4.5]
# Product Name: Diva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and Extraction Suit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lotVer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93.04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Assura_DV_LVS_checker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ssura_DV_design_rule_checker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ssura_DV_parasitic_extractor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2110,  [Version: 4.1]
# Product Name: Assura(TM) Design Rule Check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6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ssura_UI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ssura_DRC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2120,  [Version: 4.1]
# Product Name: Assura(TM) Layout Vs. Schematic Verifi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6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ssura_UI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ssura_LVS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2140,  [Version: 4.1]
# Product Name: Assura(TM)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ssura_UI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72150,  [Version: 4.1]
# Product Name: Assura(TM) Multiprocesso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ssura_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0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SKILL Development Environm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killDev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3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0004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Spectre Multi-mode Simula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APS_MMSIM_Lk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6]
#   Feature: Virtuoso_XPS_MMSIM_Lk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6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Virtuoso_Spectre_GXL_MMSIM_Lk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6]
#   Feature: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6]
#
# Product Id  : 914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Spectre(R) Powe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MMSIM_pwr_opt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15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Spectre(R) CPU Accelerato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MMSIM_CPU_Accelerator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16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Spectre Extensive Partitioned Simul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pectre_XPS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4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EDIF 200 Read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9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45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EDIF 200 Writ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9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115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Schematic Editor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94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94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21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XL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22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Analog Design Environment - G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6]
#   Feature: Analog_Design_Environment_GXL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12]
#
# Product Id  : 9523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LDE Analyze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LDE_Analyzer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255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Visualization & Analysis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Virtuoso_Visual_Analysis_XL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311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DFM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DFM_option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321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Layout Suite - G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3]
#   Feature: Virtuoso_Layout_Suite_GXL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12]
#
# Product Id  : 9551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Implementation Aware Desig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Adv_Node_Framework     [Version:  12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Virtuoso_Variation_Analysis_Op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60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Layout Suite EAD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Layout_Suite_EAD  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61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EAD 3D Precision Solv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EAD_3D_Prec_Solver 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562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EAD Advanced Electrical Analysis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EAD_Adv_Elect_Analysi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1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Design Rule Checker
#              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DRC_XL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2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Layout vs.
#               Schematic Checker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11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20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lotVer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LVS_XL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3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Programmable
#               Electrical Rules Check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Prog_ERC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35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Programmable
#               Electrical Rules Checker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Prog_ERC_XL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4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Results Manag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Results_Mgr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45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Design Analysis
#              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Design_Ana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246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 QuickView Signoff
#               Environm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Quick_View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3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Constraint Valid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Const_Validator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305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 Constraint Validator
#              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Cons_Validator_XL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32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Advanced Analysis
#               Option for PVS DRC XL (96210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Adv_Ana_Opt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33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Advanced Device
#              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Adv_Device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35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Mask Rule Check
#              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hys_Ver_Sys_MRC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964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(R) Integrated Physical Verification System Option
#               for Virtuoso Layout Suite (95300, 95310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irtuoso_DRC_Opt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ALT11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Liberate Serv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Liberate_Server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ALT111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Liberate Cli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Liberate_Client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ALT61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Liberate LV Serv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Liberate_LV_Server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ALT611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Virtuoso Liberate LV Cli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Liberate_LV_Client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3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onformal - GXL (a.k.a Conformal Custom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onformal_vlg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mem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lec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vhd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ldd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lvr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Asic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Ultra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transformal_ltx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Custom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conformal_datapath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4.3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40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onformal Constraint Designer - 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onformal_Cnstrnt_Dsgnr_L_LL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42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onformal Constraint Designer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onformal_Cnstrnt_Dsgnr_XL_LXL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422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CD Multi-Constraint Check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CD_Multi_Constraint_Check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5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onformal Low Power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onformal_Low_Power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55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onformal Low Power - G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onformal_Low_Power_GXL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CFM65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onformal ECO Designer - G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onformal_ECO_GXL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ET01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Encounter Diagnostics Basic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Test_Design_Analysis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Test_Extension_Language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Test_Mfg_Fault_Isolation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ET021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Option to RC - DFT Architect Advanced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Test_Design_Analysis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Test_Extension_Language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Encounter_Test_Architect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ET023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Encounter True Time ATPG Advanced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Encounter_True_Time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Test_Design_Analysis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Test_Extension_Language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ET024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Encounter Test Advanced MBIST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Enc_Test_Adv_MBIST_option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ET025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Encounter Test LBIST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Enc_Test_LBIST_option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GEN1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Genus Synthesis Solu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Genus_Synthesis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GEN3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Genus Low Powe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Genus_Low_Power_Opt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GEN4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Genus Physical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Genus_Physical_Opt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GEN8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Genus CPU Accelerato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Genus_CPU_Opt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IEV10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cisive Enterprise Verifier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cisive_Verif_Environ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P2C_Methodology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Desktop_Manager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ffirma_sim_analysis_env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Specman_interactive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cisive_Enterprise_Verifier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INVS1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novus Implementation System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novus_C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Encounter_C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Innovus_Impl_System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INVS3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novus Mixed Signal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novus_MS_Opt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INVS4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novus Hierarchical Desig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novus_Hier_Opt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INVS8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Innovus CPU Accelerato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Innovus_CPU_Opt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CON100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Connectivity Verification APP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conn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CONOPT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Connectivity Verification APP Option to 23560 or
#               IEV101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conn_opt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COV100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Coverage APP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coverage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CSROPT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CSR Verification APP Option to 23560 or IEV101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csr_opt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FPV100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Formal Property Verification APP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fpv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FPVOPT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Formal Property Verification APP Option to 23560
#               or IEV101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fpv_opt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INT100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Interactive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interactive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INTOPT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Interactive Option to JGFPVOPT, JGXPROPT,
#               JGCONOPT, JGCSROPT, or JGSPSOP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interactive_opt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SPSOPT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Structural Property Synthesis APP Option to
#               23560 or IEV101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sps_opt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XPR100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X-Propagation Verification APP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xprop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JGXPROPT,  [Version: 16.03]
# Product Name: JasperGold X-Propagation Verification APP Option to 23560
#               or IEV101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jasper_xprop_opt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3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K2200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(R) QuickView Layout and Mask Data View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uickView_OA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GL1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JEOL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LAFF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CH_SL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MEBES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OASIS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GDSII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SemiP10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HITACHI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QuickView_TOSHIBA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K2211,  [Version: 15.1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ickView Sign-Off Data Analysis Environment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uickView_Signoff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1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141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Design Authoring High-Speed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Auth_HighSpeed_Option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151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Design Authoring Multi-Style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Auth_MultiStyle_Opt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172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(R) Design Authoring Team Desig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TeamDesign_Auth_Option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310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PCB Design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PECCTRA_HP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SPECCTRA_PCB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llegro_studio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CB_design_studio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llegro_performance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311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PCB High-Speed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PCB_HighSpeed_Option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312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PCB Miniaturizatio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PCB_Mini_Option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5700,  [Version: 2016.0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Sigrity SI Base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Sigrity_SI_Base          [Version: 2016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6605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3D Design View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Cadence_3D_Design_Viewer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825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2 FPGA System Planner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FPGA_System_2FPGA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llegro_FPGA_System_Planner_L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863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(R) ASIC Prototyping with FPGA's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_FPGA_System_Plan_GXL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SASG,  [Version: 3.0]
# Product Name: Generator to generate Assura compatible verification decks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AS_Assura_Drc_Generator 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AS_Assura_Lvs_Generator 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SDIG,  [Version: 3.0]
# Product Name: Generator to generate Diva compatible verification decks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AS_Diva_Drc_Generator   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AS_Diva_Lvs_Generator   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SECG,  [Version: 3.0]
# Product Name: Error Cell Gener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AS_ErrorCell_Generator  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SGTE,  [Version: 3.0]
# Product Name: Graphical Technology Edi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AS_Graphical_Tech_Editor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ASPCG,  [Version: 3.0]
# Product Name: Pcell Gener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AS_Pcell_Generator             [Version:   3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S220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(R) AMS Simulato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SpiceStudio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S350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PCB Routing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PECCTRA_autoroute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X350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(R) PCB Libraria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comp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expg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lotVer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2]
#   Feature: Allegro_studio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Base_Verilog_Lib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PCB_librarian_expert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Extended_Verilog_Lib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PX3600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(R) Physical View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plotVersa  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llegro_Viewer_Plus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QRCX3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antus QRC Extraction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DFM_Core_Technology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Virtuoso_QRC_Extraction_XL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QRCX31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antus QRC Advanced Analysis GXL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RC_Advanced_Analysis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QRCX32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antus QRC Advanced Modeling GXL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RC_Advanced_Modeling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QRCX33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antus QRC Display Technology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RCX_Display_Technology_Option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QRCX52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antus QRC Advanced Modeling20 GXL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RC_Advanced_Modeling_20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QRCX53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Quantus QRC Advanced Node Modeling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QRC_Advanced_Node_Modeling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SIGR915,  [Version: 2016.0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Sigrity Power Aware SI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Sigrity_Pwr_Awr_SI_Opt   [Version: 2016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SIGR935,  [Version: 2016.0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Sigrity System Serial Link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Sigrity_Serial_Link_Opt  [Version: 2016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SIGR945,  [Version: 2016.0]
# Product Name: Allegro Sigrity Package Assessment and Extraction Option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AllegroSigrity_Pkg_Extract_Opt  [Version: 2016.0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SIP225,  [Version: 17.2]
# Product Name: Cadence SiP Layout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iP_Layout_XL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Allegro_PCB_Router_610          [Version:  17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STR10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Stratus HLS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Stratus_IDE  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Stratus_HLS_L 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Stratus_HLS_XL 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TPS1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Tempus_Timing_Signoff_L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TPS2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Tempus_Timing_Signoff_XL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TPS3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TSO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Tempus_Timing_Signoff_TSO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TPS4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Tempus Timing Signoff Solution MP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Tempus_Timing_Signoff_MP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VMG00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Manager Linux Client (Quantity 1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manager_client 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VMG1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Manager Project Server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manager_project   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VTS2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- XL (VTS-XL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DFM_Core_Technology      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   Feature: Voltus_Power_Integrity_XL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VTS201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Advanced Analysis GXL
#               Option (VTS-AA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oltus_Power_Integrity_AA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VTS300,  [Version: 15.2]
# Product Name: Voltus IC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-  MP (VTS-MP)
#               (Acceleration Option to Voltus IC XL (VTS200))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oltus_Power_Integrity_MP       [Version:  15.20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 Product Id  : VTS500,  [Version: 6.1.7]
# Product Name: Voltus-Fi Custom Power Integrity Solution - XL
# Product Type: Floating                     Exp Date: 31-mar-2017  Product Qty: 55
# Product Comments:
#   Feature: Voltus_Power_Integrity_Fi_XL    [Version:   6.170] [Feature Qty Per Product:  1]
#
#

楼主:

------

楼主:
各位下载过的大神们搞定hostid了吗? 好奇怪这个hostid是4个bytes,要是6个bytes就容易多了

网友:
这个格式的HOSTID是Solaris 或hp-ux 那种unix格式

楼主:
你有楼上说的solaris或者hp-unix平台开license server吗?
还是有别的办法?

回复 网友A: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佩服,谢谢赐教!

网友:
有了feature,自己pj吧
对了
好像没有XCELIUM的?!

网友:
这个怎么使用啊? 看注释是3月份已经过期了?

网友:
正版的license不要发出来了吧,有法律风险咯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因为这个licen$e是正规渠道给学校用的,所以有时间限制,你用root改一下系统时间就可以,主要是hostid难搞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我在一个美帝大学下载的也有我的责任吗?他们都公开放到网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