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在看ICC2 user guide中,遇到问题

楼主(2017-11-06):
请问,Loops in the clock network指的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楼主:

    顶一顶

网友:
帮您顶起来。

网友:
再来一下

网友:
有大致的总结文档吗?icc2对比icc的差异或者改进的地方?

网友:
比如这种clock结构,FFdiv有feedback,则会产生loop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很高兴收到您的回复,请问,这个loop,后端在长tree时,有什么需要额外注意吗?

网友(2020-05-31):
loop? you mean ladder?

网友(2022-09-22):
看是不是init 就有的,反馈给前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