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对sigma_delta调制器输出做FFT为什么低频部分会出现这种情况呢?

楼主(2017-11-06):
刚开始接触SDadc,所仿真的调制器是连续时间单环一阶1bit量化,看高频走势应该是正确的,说明应该是有噪声整形,但是前面低频部分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,小白恳请各位大神给予解答,万分感谢!

楼主:
感觉SDM水很深,论坛中觉得做这方向的不是特别多

网友:
带宽内fft曲线怎么有sinc特性?DC比信号还要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会不会是输入信号设置的问题?我就是随意加了一个理想正弦波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fft分析的时候是否是相干采样,不是的话建议搞成相干采样再分析,另外可以简单debug下电路,输入灌个DC看看电路功能是否有问题,运放带宽,增益,比较器带宽是否够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,感谢回答!我先按您的方法试一下。主要是我刚开始接触sigma delta adc,感觉原理其实还没有吃透,可能是我心急了一些,还是要摸清楚原理再跑电路

网友:
是FFT本身的影响, 做双边FFT,就没有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谢谢回答!不过我试了一下,双边波形只是中间对称了过去,直流还是有问题 = =