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et_clock_groups

楼主(2017-11-06):
set_clock_groups -asynchronus -group {C1 C2 C3} -group ....
一个group内部的时钟没有约束关系,那是不是就是认为同步,会去分析timing

网友:
不是同步而是STA会去分析相关的路径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比方说,C1/C2/C3,工具会认为是同步的

网友:
楼上正解,是你让工具把它们当同步的来考虑,不是实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