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如何选择数字芯片该使用多少nm的工艺呢?

楼主(2017-11-06):
是根据电路的最大工作频率吗? 如何查看工艺对应的最大工作频率呢?

网友:
7nm太先进了,10nm我觉得还ok

网友:
兜里的钱

网友:
看你的产品需要对工艺的需求,市场,成本

网友:
功耗、面积、时钟、成本、标的芯片等综合考虑

网友:
主要是成本,给老板省钱才是关键。
数模混合的,差不多。18 。13就可以搞定了
2,300M的,55,40足够了
目前主流是28的,适合大多数,时序也能做的挺高了吧,但是成本也高。